楼主(2018-04-16):
一台台安变频器报过流,拆开发现pc929处的电路板都发黄了,换掉pc929后能运行,但还时不时报oc,只上电,10分钟pc929就烫手,测电压32v,开关电源5v处电压4.98,各位大师帮忙分析下是哪一块的原因?谢谢!

网友A:
把驱动部分的电解电容全换了包好

楼主:
晚上试试,谢谢!

楼主:
只上电,一会就烫手

网友B:
pc929输出有短路

楼主:
难道是模块坏了?但带电机也正常,输出也平衡

网友C:
驱动供电达32V,说明开关电源异常。除5V电压正常外,其它各路都有相应较大幅度的上升,此为驱动芯片过热之原因。
原因有二:
1、+5V滤波电容不良,迫使电源芯片加大脉冲占空比,以使+5V达标,则其它供电被动升高;
2、+5V负载回路有过载,现象同上。

网友C:
驱动电路的正常供电范围是22V至28V之内。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台台安变频器报过流,拆开发现pc929处的电路板都发黄了,换掉pc929后能运行,但还时不时报oc,只上电,10分钟pc929就烫手,测电压32v,开关电源5v处电压4.98,各位大师帮忙分析下是哪一块的原因?谢谢!
我刚修的机子和你的一样,不光929烫手,连9脚的外接电阻都烫手,电压正常+16V和-9V,但机子可以正常运行。也许是电路设计的问题。另外929的第9脚电压在静态时只比第10脚高0.2V,第9脚内部类似于OC门,静态时可认为与10脚接通,在初级光耦导通时,9-10脚断开,并检测外部电压依来判断是否过流

网友E:
我也认为开关电源有问题,咸老师都帮你分析了。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的帮助!更多谢咸老师百忙之中帮忙分析问题,且很透彻!按咸老师的思路测量各路电压都有提高,-15v也有-16.7v,看来只有5v一路是正常的,换5v滤波电容10v220uf两个,(这两个电容拆下来测量过),电压降到27v,5v还是4.98。上电试机,929还烫,但敢用手摸了,问题应该解决了。解决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全面分析!再次谢谢大家,谢谢咸老师!

网友B:
回复 楼主:
把发烫的后级断开,确认是负载引起的还是本身造成的

网友F:
也可能5V反馈电路异常,比如反馈电阻 分流管?

网友G:
驱动供电不带负压15V左右,含负压20V~26V。

网友H:
不用看了,台安就是这样

网友H:
确认五伏和驱动供电电压正常,六路脉冲,基本没问题了

网友I:
我也是被PC929整怕了,各种OC,SC,修了管不了几天就又坏了,现在见到这种驱动的直接劝人家买新的,省事又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