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6):
最近一直纠结一个问题,就是设计设备电路时候,关于设备里面的滤波器有没有必要使用?应该如何选型,包括滤波的频率,滤波器的功率等?我有问过滤波器厂家,厂家那边的意思是滤波器的功率需要是电路总功率的1.5倍(如果是加在控制回路上的,就是控制回路的1.5 倍),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不知道是否合理?

网友A:
滤波器是不会标功率的;有单相及三相的,只标工作的最高电压及电流;

网友B:
用了能好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但是粗略估算,滤波器可以滤波的负载功率是等于它的电压乘电流。我疑惑的是什么场合使用,应该怎么选型?

网友A:
滤波器有单相及三相的,电压也有不同等级;一般三相的标的如果是500V,适用三相380V的负载;
标称的工作电流应大于负载的工作电流;

网友C:
是否要使用滤波器主要看你的电源的使用环境,可以说厂家给你的建议很合理,功率选大了,价格自然贵,功率选小了,里面的线圈会存在发热就起不了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滤波器有单相及三相的,电压也有不同等级;一般三相的标的如果是500V,适用三相380V的负载;
标称的工作电流应大于负载的工作电流;

借这里我也请教下下:

工作电流原则上如果不考虑成本是越大越好吗?

还有电抗器装在控制柜进线端还是出线端怎么选择为好?

网友E:
滤波器的使用,我的体会是,一定要针对干扰信号的频段有针对性的滤波,才会有效果。一般的滤波器,对频段都没什么针对性,所以装上以后未必都见效果。只有定制的滤波器才管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电抗器更多的是装在变频器的输入侧,输出侧的电抗器是比较有针对性的选择安装。不是必须的标配。

电抗器和滤波器,不是电流容量越大越好,只要保证使用的电流即可。因为电抗器和滤波器还有讲自身的交流阻抗参数,电流容量选的大,往往满足不了交流阻抗的要求。什么东西都应该是,够用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这样啊,但是像我们这种非标设备,每台都不一样,定制的话代价高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滤波器的使用,我的体会是,一定要针对干扰信号的频段有针对性的滤波,才会有效果。一般的滤波器,对频段都没什么针对性,所以装上以后未必都见效果。只有定制的滤波器才管用。

那这个干扰信号的频段怎么定义呢?譬如我一台变频器即使变频也在0~50HZ内,那应该如何选?
先前买过一次都是让施耐德自己配的,买的是他们的变频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抗器更多的是装在变频器的输入侧,输出侧的电抗器是比较有针对性的选择安装。不是必须的标配。

电抗器和滤波器,不是电流容量越大越好,只要保证使用的电流即可。因为电抗器和滤波器还有讲自身的交流阻抗参数,电流容量选的大,往往满足不了交流阻抗的要求。什么东西都应该是,够用即可。

那这个“针对性”怎么讲啊?是针对谁?也是针对工作频段?

网友E:
回复 楼主:
所谓定制,就是针对一种干扰源的定制,虽然你是非标设备,但用的变频器应该是同一个品牌的吧?如果是,那它的干扰频谱应该是一致的。所以你选择好这类的频段滤波器,然后根据不同的电流定制滤波器即可。而且对于滤波器制造商,谈们对定制滤波器也是能接受的,价格不会很贵。就像定制电抗器一样。

一般的变频器类干扰频段都差不多,只不过不同的牌子,其幅值不一样而已吧。

我要用滤波器,就根据变频器的品牌,购置同制造商的无线电干扰滤波器。效果很好。虽然价格高,但管用。也就是装与不装有明显的不一样。不是所有的设备,我都用这种滤波器。装与不装完全取决于应用场合。例如,我的系统周边还有其它特别重要的设备,怕干扰的设备。就要加装无线电干扰滤波器。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测试这个干扰频段,是需要专业人员和专业设备的。比如,我曾经买过一个滤波器,是北理工的一个老师做的,它是研究这方面的专业人员。

我们的变频器都是西门子的,以前装滤波器,就用西门子提供的无线电干扰滤波器。因为进口产品,供货周期长,加上价格也贵,所以,才选择国产的同类产品。但是装上国内的这个滤波器,管不管用一是看不出来。因为周边没有怕干扰的设备。后来,这套系统与一个德国进口的排放评价设备一起使用,导致德国工程师调了好长时间也搞不定。后来突然发现,只要我们的系统一启动,他的设备数据就变了。这下可逮着了。

我一看,滤波器不管用,就从库里拿了一台西门子原装的滤波器,这个滤波器是给别的项目配的。一试干扰没。这说明滤波器是有讲究的。把北理工的老师叫来一测,干扰的频段就都知道了,又做了一个,拿来一试,ok了。从此我也就明白该如何对待这类问题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有关针对性,我认为主要是针对变频器工作时对电网反作用的高次谐波频段和强度。

网友F:
滤波器使用学问很深,我单位生产的激光打标机上用过,几乎看不到效果,回来就直接不用了……

网友E:
电源滤波器,往往应用在电磁环境比较安静的场合,不要干扰别人的设备。在工矿企业的生产环境里,这玩意用了也白用。

用还是不用滤波器,就像我们平时的空气环境用不用防毒面具类似。有必要的场合就得用。反之亦然。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谢谢!看来这个滤波器为了避免麻烦还是和变频器一起配为好。
去年搞过一个项目,仪表是我们设备自己带的,变频柜是另外厂家配额,出线端配的电抗器,都是施耐德。
仪表装于变频柜上。模拟量6通道,结果后来调试时发现固定的一个通道数值显示总是不稳定。替代法还是一样,真是邪门。后来是将仪表的接地线给拆除了才好,现在想想还是幸运的。
1)柜子也没有配隔变;2)电机温度等信号采集电缆都是无屏蔽电缆;3)电缆长度有300多米。

为什么总是固定的那个通道数值显示不准确,至今仍不明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关针对性,我认为主要是针对变频器工作时对电网反作用的高次谐波频段和强度。

看来选这个还是从=慎重点好,尤其是干扰比较严重的场合,原配好啊。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其实如果再出现类似的问题,可以尝试以下几种办法。

第一,就是等电位,把所有相关的单元,元件金属外壳大面积连接成一片。

第二,对于模拟信号屏蔽层单端接外壳,对于数字信号双端接各自外壳。

第三,变频器的输出线要有屏蔽层,而且是双端各接金属外壳。

第四,电机PE端子和变频器的输出PE端子直接连接。电机是四颗电缆。

第五,电机的输出电缆(不含PE电缆)用大口径高磁密的铁氧体磁环穿绕3-4圈(这算是廉价的滤波器了)。

网友E:
原配的滤波器贵,所以尽量不用。只要EMC做到位,一般的场合都能过。关键是EMC得清规戒律和操作的专业性,导致了大家不喜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