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6):
编码器的A相测量与0伏有18到20伏电压,
用接近开关试了下,x0端子信号反应正常,接近开关输出端的电压有23伏左右
求大神指导,是不是编码器坏了?

网友A:
先确保你接线正确再说;

网友B:
根据信号极性,有两种接线方式,看看手册,检查一下是不是线接错了!

楼主:
白线接24伏
黑线接0

楼主:
拆开编码器,有个东西掉了出来

网友C:
npn pnp对了就可以了
不行就是编码器坏了

网友A:
哈哈;搞个坏的在那瞎忙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