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E大家用的多吗?有什么优点。想抛弃CAD.

楼主(2018-04-16):
一直在用Sw做机械设计,电气原理图用Cad电气版的画,因为还可以改改平面图。
昨天在论坛看到还有SW也可以画电气原理图。如果这样就可以彻底不用Cad了。
各位用SWE画电气原理图方便吗?

网友A:
SolidWorks Electrical 可以实现你说的功能 能自动布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某宝买个学习。这样机械电气可以只用 一个软件,减少电脑负担。

网友B:
我个人建议采用EPLAN P8这个软件比较专业,非常强大,适合于大型企业大型设备的生产设计图纸,sew只适合中型及

网友C:
第一眼看我还以为SEW呢,呵呵
以前接触了一点SolidWorks机械版,可能是习惯问题吧。起码觉得机械方面没有UG好用

网友D:
玩了两天,还行吧。

入门都算不上。

貌似可以和机械图纸一起出,做出来很牛逼

网友E:
机械用的UG,所以电气用的Elecworks,这个是SolidWorks Electrical的原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机械用的UG,所以电气用的Elecworks,这个是SolidWorks Electrical的原版
欢迎来点UG弄的图啊,我表示在坛子里没怎么看过

网友G:
电气推荐
EPLAN P8

网友E(2018-07-07):
回复 网友B:
我不太清楚大型,中型是怎么定义的,以前做化工厂热电厂天然气站的自控系统,西门子300,施耐德的M340那种,两三百个模拟量点,五六百个数字量点,用的AutoCAD。现在做非标设备,单台设备点位也就30-100个,用的elecworks。都还行,elecworks就是型号,图样方便,还可以生成详细的元器件表。EPLAN没用过,我想大型的定义怎么也得上千个吧,我见过的上千点的项目用的AutoCAD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