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6):
DRVⅠ和DRVA指令分别在哪种情况下使用呢?为什么同一设备程序里会同时使用呢?请前辈们不吝赐教!

网友A:
那要看你设备的情况了

网友B:
同一个程序中可以同时使用,两个指令主要却别是参考点不同,用绝对定位指令时,最好要确定一个具体的参考点,比如开机后回一次原点,再使用绝对定位指令。

网友C:
绝对定位的指令,在开机前必须回零,

网友D:
这个不很正常么,绝对就是将原点作为参考点,相对就是将当前位置作为参考点,设备的程序根据你设备的要求来设计编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