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6):
最近有个项目做改造,用到了一批三菱的变频器,驱动的负载是离心风机。功率是45kw,现在每次停机的时候基本都报减速过电流跳闸报警,也就是报E.OC3,按照说明书上的要求,延长减速时间到50秒,失速防止动作调为零,也就是无效。接线肯定没有短路的。但是依然是每次停机的时间基本上是快要停到10hz以内的时候报E.OC3报警。请问各位高手,这个你们有遇到过吗?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制动电阻。造成减速时,能量无法释放。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急停急启,一般都没有加制动电阻。

网友B:
减速时间再延长试下;

网友C:
改成自由停车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速时间再延长试下;
已经改到50秒,依然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成自由停车行吗?
没试过自由停车,感觉不行。

网友D:
加个电阻器,或者你将减速时间调到120试下

网友A:
应该检查机械部分了。风机叶轮,是否存在摩擦,包括动平衡。

网友E:
楼主现场的负载时离心风机,对于风机水泵来说,特别是大功率,停机时都有特别大的惯性,此时电机相当于发电机,这部分电会反馈给变频器,照成或多或少母线电压的升高,这部分电压得不到释放就会照成变频器报警停止的。。建议楼主可以加制动电阻试试看,或许会有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的建议,也考虑过加制定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