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6):
最近一以前的朋友问我能否根据他电脑里的CAD电气图 ,计算出需要购买的电线电缆的数量 。显然我以前没有做过,光看那密密麻麻的布线就弄得眼花缭乱的。做过的朋友,想问下,每一条导线都需要一段段测量 吗?还是有什么更简便的方法呢?

楼主:
我看了下,那是一份电采暖设计图

网友A:
没有材料表并标出数量的话,可以在图上测量(图纸上数量);实际数量应当还要考虑实际走线情况、余量(定额上好像有数值)等。
只在许多年前估算过,具体不是很清楚。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应该没有吧,如果有前提也是要在三维立体空间把线走好,你的这个平面图几乎不可能,除非实际电缆走向几乎全部在平面上,然后加上一定余量即可,否则很难实现。大部分在CAD里能统计长度的多是借助了相应的电气插件了的。
如果精通CAD的人或许可以有你说的方法,但大部分用画图的人其实只使用了其3%的功能不到,像我这样只是皮毛。

上面所说的把线走好就是要把电缆以多段线沿着电缆路径画一遍,期间不能出现中断,然后你直接看多段线的属性即可获得长度。
还有一种是利用封闭的电缆(有头有尾连接在一起,通过线条创建一个面域),然后查看面域属性即可查看长度。

网友C:
应该了解具体线管的布置来估算长充,截面根据负荷来算

网友D:
人家不是按照图纸上的尺寸去算的
有工程造价计算规则的

网友E:
根据图纸所标示的建筑尺寸,再按横平竖直要求标出电路导线在建筑内的走向及导线的根(条)数,粗略计算出导线的总数量(没经验的话可宁多勿少),然后再乘以15~25%预留和损耗量(如没有把握可增至30%左右)。

网友F:
要比较准确计量,前提是你的走线安装图要准确,还有要有比较丰富的现场施工经验

网友G:
测图纸尺寸,然后再加上一些。

网友H:
就是量图纸,我老婆就是做造价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对CAD电气制图不了解,所以2楼的回复中,不是指利用软件的功能,谢谢所说明的方法。

回楼主:
如6楼、7楼等所说,计算时需考虑线路实际走向、器件安装位置、导线根数等;电气平面图上,可能未直接具体表达做法,但会有相关的数据或说明。
如果有安装经验,则有助于估算。

网友I:
以前干过一次,对设备熟悉,知道两个设备间走什么线,走几根,对现场桥架安装走向熟悉,cad里拉距离,加上垂直走线距离,就算出来了,只是大概,投标前粗略估算

网友J:
个人觉得起码从这一张平面图是不行的,至少还要知道设备安装的高度吧

网友E:
给你们看一张我曾用过的图纸。按照平面图所标的尺寸以及电路走向,估算出大概的数量,再乘以一个系数(百分数),不就可以得出一个平面所需的电线数量了吗?

如果平面图上没有尺寸,则要到现场实际测量并在图上尽量精确标示后再统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CAD电气制图不了解,所以2楼的回复中,不是指利用软件的功能,谢谢所说明的方法。

回楼主:
如6楼、7楼等所说,计算时需考虑线路实际走向、器件安装位置、导线根数等;电气平面图上,可能未直接具体表达做法,但会有相关的数据或说明。
如果有安装经验,则有助于估算。

有现场安装经验至关重要 啊!

网友K:
有专业的造价软件,打开cad图,按顔色就能算出量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你们看一张我曾用过的图纸。按照平面图所标的尺寸以及电路走向,估算出大概的数量,再乘以一个系数(百分数),不就可以得出一个平面所需的电线数量了吗?

如果平面图上没有尺寸,则要到现场实际测量并在图上尽量精确标示后再统计。

平面还好,立体走线通常 怎么算 ,有实例 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平面还好,立体走线通常 怎么算 ,有实例 就好了。

建筑不是有层高吗?加上层高的数字不就是了吗?

建筑层高(或者电线线路高处走线位置至地面尺寸)减去从地面至电路安装位置不就是电线线路至安装位置的长度吗?

以13楼的图纸为例。层高通常为3.2~3.8m,插座、开关安装高度一般为1.3~1.5m。那么,假设电线沿天花墙角敷设,从天花下到开关、插座的线长为1.7~2.5m。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平面还好,立体走线通常 怎么算 ,有实例 就好了。

建筑不是有层高吗?加上层高的数字不就是了吗?

建筑层高(或者电线线路高处走线位置至地面尺寸)减去从地面至电路安装位置不就是电线线路至安装位置的长度吗?
嗯 ,大致懂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