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6):
大家好,我是初学变频器,接受一台台达伺服,原来开关电源正常,想研究一下开关电源,开关电源处有一个SOT89封装 丝印CJ的芯片,不小心猜坏了,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按丝印买来,装上电压偏低,5V电为4.6V,不知是什么原因请教各位大神 又遇到过的码,我怀疑是我这个芯片没买对,但是他是什么我也确定不了,没法买

网友A:
芯片丝印反查网,输入丝印字母,可查知器件原型号与将资料。
电压偏低,应为稳压反馈异常所致。

楼主:
谢谢老师,也是刚接触变频器,看老师的书自学

网友B:
丝印CJ的应该是78L05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不对,我刚试过了

网友C:
应该是7805 ,有100ma,1000ma的,你是不是用了100ma的。

楼主:
电路神似TL431加光耦反馈的,我根据咸老师说的丝印反查查到的是Ap130-24y型号,问过很多家,说是有其他都有,就是没有这个,陷入困境

楼主:
改变一下参数,也不行

网友D:
请教贴片二极管,三极管丝印有什么快速查到型号的网站?

网友E:
既然你已经认为是431为生么不用431试一下,只需要想想如果不是431,会不会损坏其他器件就行了。会损坏就慎重一点,不会损坏那就大胆的上吧!我个人也认为可能是431,概率达到70%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回复,已经换过431了 不对电压飙升 幸好我已经电压有关的IC拆除了
看看谁有这块板子帮我看一下这个具体是什么
我买到的一个IC 电压偏低4.6V
暂时先放一下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如果能把这个稳压反馈周围的元器件以电路的形式反抄回来,或许我(或者论坛的大牛)可以帮你分析这个可以用什么来代用。

网友F:
Cj应该是三极管吧。

网友F:
89封装标CJ的10种,没431

楼主:
这是画的草图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我的水平有限,望大家见谅

网友B:
参考这个电路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2018-05-17):
谢谢大家的回复,跟大家汇报一下维修的情况,今天有时间按照楼上的朋友所说的改成431稳压,将电阻2051改成2K,开关电源正常工作,装机准备试机,上电显示正常,一启动,电机动一下,过流报警停机,后来发现电机被拆开过,自己拆开后发现编码器位置装错了,恢复原位,上电准备再次试运行,启动后驱动器不报警了,但是电机不转,只是微微的转转,维修又遇到困难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不报警,电机不转,有可能是参数设置问题,如果自己会调试尝试用恢复出厂值后在试运转看看,这个办法能解决大部分因参数问题引起的异常,但缺点是参数你需要重新去调。

楼主(2019-01-17):
找到原因了,为电机编码器被厂子里维修工给拆装过,编码器用螺丝刀子翘坏了,为编码器原因

网友G:
不知道编码器要调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