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柜子,请大家多多点评指导!

楼主(2018-04-16):
不是专业走线的,简单点的柜子还是自己走,请大家多指导

网友A:
数据传送线这样走太不合理了。

网友B:
是很简单

网友C:
控制比较简单的

网友D:
挺好的,就是PLC的线为什么弯弯曲曲的?

网友E:
PLC在这么大的变频器下面,不怕干扰么?不过这么小的柜子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网友F:
过门线拉的有点紧了,少接地线,进出线要标清楚。

网友G:
稍微有点乱

网友H:
挺好的,那个宇电的模块,与PLC之间有数据交换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最开始来PLC跟屏的通讯线是跟门子上的线走的,后来为了更换方便,就这么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箱子都是大的,正常用的比这个还小,控制成本。

楼主:
回复 网友H:
那是个温度变送器

网友I:
好不好看效果啊

网友J:
头重脚轻的感觉

网友K:
挺漂亮的。这么小的电相不错了

网友L:
为什么不把变频器放最下面呢?
三台变频器没有单独的断路器控制?

网友M:
大变频器顶部空间有点小了,不利于散热。

网友N:
还可以,没舍得放线槽。

网友O:
还可以的,不错嘛

网友P:
换我来安排的话,尽量大的,重的安排在底下,轻的放上面,接触器尽量避免和PLC等控制器安装在相同一排或同一条导轨上,目的就是避免振动造成的误动作,特别是大的接触器

网友Q:
这是单独做这么一个柜子还是批量的?号码还是打印的,应该是批量制作的吧

网友R:
我要泼冷水了,这个柜子,不及格!说好的你们确定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要是我的项目做成这样,全部给我拆了重接!
端子下面没有线槽,应该是接进线把?等你把进线接完,从丑变成丑到爆!变频器布局不合理,左面两个小的右面一个大的,中间还加个电源,看着都揪心。中间那一排原件出线太长,看着线都是歪歪扭扭。看得出来是为了照顾那一个比较长的热继电器/接触器。为了一个原件影响整体效果,得不偿失。
如果是我会怎么布,把柜子从中间分成左右两半,端子还是在最下边一排,两个小变频器往上移,大变频器放在第二层两个小变频器下边,电源和热继电器/接触器放一起,下面一排放空开、继电器,再下一排放PLC。
大概布局就是这个样子。这么小的柜子,就别指望有多大扩展空间了。

网友R:
以上只是大概布局,具体布局根据原件尺寸调整。

网友S:
回复 网友O:
这么多变频器,不考虑一下散热问题吗

网友T:
虽然我对这类控制箱的布置不熟悉,但也感觉到24楼的回复,是非常认真的,“电工技术”版块欢迎这样的回复。
提不出其他的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R:

网友U:
好看是买像,维修的话,只要功能达到就行

网友R:
回复 楼主:
不客气,多做几个项目,多听取一下电工的意见,自然会越做越好

网友R:
回复 网友U:
以前我也这么想,刚开始设计柜子的时候随心所欲,后来项目做多了,逐步改进一些觉得不合理的地方,感觉柜子颜值居然提高了,那时候我才发现,外观不仅仅是卖相,还说明了硬件工程师是否下了功夫,考虑的是否周到。不管是工程还是什么,好看并不一定好用,不好看一定是哪里有问题。这个要怎么解释?我是没有办法解释。

网友F:
24楼这样画出来效果不错,但在此柜尺寸和元件已定的情况下这样安装上下两排变频的距离近不易散热,接线也不方便。配电柜从使用的角度来说安全可靠是第一位的。合理的布局能减少故障的发生,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方便维护。

网友R:
引用 网友F:
24楼这样画出来效果不错,但在此柜尺寸和元件已定的情况下这样安装上下两排变频的距离近不易散热,接线也不方便。配电柜从使用的角度来说安全可靠是第一位的。合理的布局能减少故障的发生,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方便维护。
你说的问题我都考虑过,为什么最上一层没有走线我也要把导轨拉通?一个目的就是增加柜体上端到变频器的距离。一般变频器上下距离有50以上就可以了,我图上变频器、元器件大小随手画的,我相信实际布局肯定够。接线更不可能存在问题了,端子上下留30-50的间距足够,太长了反而线容易乱。一般有变频器的项目我都不会用这么小的柜子。

网友V:
这个线槽和设备之间的距离保持2-3CM即可,显得紧凑,而且不是太密集,有什么奇怪的器件占地方了还有缓冲的余地,好调整。(个人喜欢留这么点距离,我记得PLC要求散热孔周围2-3CM空间,一直在延用)
对于变频器这玩意我个人喜欢放在最下边,或者中间靠下一点的地方,总之在他下面不能有其他器件,顶多就是他的输出端子排,这个不绝对,看强电怎么走了,也有和总空开平行的,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离控制单元越远越好,离信号线越远越好。
控制部分要有一定的顺序,依次是:空开(控制电路的)电源,控制器,中继,接触器。从左到右,从上到下,这么排下来控制回路基本是靠在一起的,以中继进行了二次隔离,对控制系统的可靠性有所提高,便于维护。

网友W:
变频器以上要留20CM散热,变频器和PLC离的越远越好。24楼要好很多

网友X:
真心不合格

网友M:
  大家畅所欲言,各述己见,讨论的真热烈!好氛围!

网友Y:
不是专业选手,做的相当不错。从简单到复杂,会越来越好的。

网友Z:
这个水平还有很大提升空间的。。

网友AA:
希望楼主接受大家给出的意见,边干边改进提高,你会做得越来越好。

网友AB:
高人不少,我又涨姿势了

网友AC:
回复 网友R:
把PLC和上面KM的位置互换一下可否?

楼主:
回复 网友Q:
数量不是很多,一两台、三五台都有,最开始做的时候线号也不是全有,因为使用中有的客户会接错线,也为了电话服务客户的时候方便一些,所以后来全部加上线号

网友AD(2018-05-27):
变频器的位置没有错吧,发热大的装顶部。就是二层没有遵循右强左弱的原则,把强电部分放到了左边。其他都挺好的。

网友AE(2018-07-10):
回复 网友R:
多台变频器在同一箱(柜)中,应避免上下布置。变频器说明书都有标注。

网友AF:
回复 网友R:
这样排布的话,估计小变频器散热不是很好哦。因为大变频器的出风口刚好对到小变频器进风口。

网友AG:
引用 楼主:
不是专业走线的,简单点的柜子还是自己走,请大家多指导
走线还不错,布局不太合理。变频器把柜子换气扇都挡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G:
后来做的柜子,大的变频器基本都放到左边了,右边小机器。

网友AH:
1,散热风扇的位置;
2,PLC,尽量远离变频器。开关电源远离变频。最好强弱分区。

网友AI:
开关电源和大变频换个位置,端子排两端加上堵头。其他的细节不说了。

网友AJ:
感觉布局不合理,看上去一般般!

网友AK:
先不说布局怎样,我认为变频器要一对一的接空开,一旦发生故障可以单一断开电源方便维修。

网友X:
说是这个真心不行,特别是布局

网友AL:
布局不合理,PLC离变频器越远越好!如果我来布局的话,最上面放断路器空开,开关电源,PLC中间放端子排,最下面放变频器!

网友AM:
做的不错,横平竖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