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7):
因为饱受没有三相电源的困扰,我就照着咸工提供的三相电源的方案制作,如上图

但是因为领导考虑到成本问题,取消了该电路中的升压、隔离变压器,

用的变频器UVW直接连接电抗器,然后电抗器后面并联电容器,结果

变频器一加启动信号以后,直接报过流故障,N线是从变频器引出的
N线作为电阻器和电容器连接的中线

请教一下咸工这样做为什么不行?三相隔离变压器不能省吗?

网友A:
请教;kt1起何作用,R2-5起何作用

网友B:
KT1上电延时限流,R2应该是假负载。其实不用改线路增加倍压电路,直接买一台控制变压器就行,现在大部分变频器输入基本上不带缺相保护,如果有可以在参数内禁止就行了。使用小功率控制变启动时间要设长点,不然报电压低。

网友C:
变频器的N线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