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USB-SC09-FX下载线突然用不了

楼主(2018-04-17):
USB转422的接三菱FX3u的plc下载线,今天链接不上了,usb接在电脑上,Rx指示灯亮,再插上plc那边就灭了
求大神告知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换台电脑或PLC试一下,还不行就换一条吧;

网友B:
运气差,带电插拔坏了

楼主:
换了plc还是不行

楼主:
这个线还能抢救一下么?

网友B:
不太值得修了,

网友C:
把芯片换一下就可以

网友D:
看那个输出4条线,和简单的自制串口通讯电缆一样,有USB转串口就可以用了。
楼主的芯片坏或者用久了电线哪里有损坏。

网友E:
TB买一根吧。

网友A:
没修的价值,这本来就同产的便宜电缆,坏了直接买一条;

网友F:
从买一根吧 最好选FTDI232芯片的,太便宜的不要买

楼主:
谢谢大神们了。TB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