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变频器紧急维修

楼主(2018-04-17):
前段时间早晨六点左右我还在梦游时,接到朋友电话,说当地一家洗浴中心,深井水泵变频器发生故障,需要到现场维修
到现场后,英威腾55kw变频器,初步检测变频器三个整流桥击穿短路,igbt模块情况未知,上级供电单元开关柜空开烧成一塌糊涂,随后现场对变频器进行简单拆解,发现整流桥输出端铜排有拉弧现象,没有发现有老鼠或者其他异物进入现象,仔细观察发现现电源板俩个管子炸裂,这俩个管子离铜排的距离较近,情况一目了然,电源板管子炸裂放电,由于距离较近,电弧对整流桥输出端形成短路,引起上级供电空来跳闸,跳闸后洗浴中心老板及现场电工四人,未对跳闸原因分析,对空开上电,产生二次事故,电柜起火,现场四人,一人操作,一人拿手机照明,其余二人在旁边观看,合闸人员及照明人员手部、脸部、头发只受轻微灼伤,实乃万幸。
随后拆除变频器对电柜进行恢复,8点恢复全楼供电,拆回变频器进行深入拆解,发现充电电阻开裂,检测驱动板,igbt模块全好,更换西门康整流桥,电源板电容全部鼓包,时间紧迫,直接更换电源板,更换充电电阻,原机3个风扇一个已经不转,直接全部更换,随后打理卫生,逐步升高电压带载试机,无问题后安装,中午十二点恢复供水,由于忙着修机照片较少。
有俩点疑问需要和大家交流:
1)紧急维修配件问题,像这种营业场所时间就是金钱,本次维修,电源板,整流桥都是其他供应商零时调来的,价格自然是高不少,不像平时货比三家后才采购配件,维修周期至少三天左右交机,客户他不理解,嫌维修价格高,作为修理者常用配件有库存,不可能每个品牌每个系列都有备件,这怎么处理
2)深井泵功率不到30千瓦,配套变频器55kw,电缆距离100m左右,平时变频器厂家要求给客户配套时电缆小于30m,否则要提高变频器的功率,他这个是不是配的是不是有点大了

网友A:
有没有这样的服务:在这样比较紧急的且没有备件的情况下,可以提供一台旧变频器先用着,把坏件先拉走维修,这样比较省时间,但是对维修公司的压力会比较大

网友B:
上门修收费会高一些,但难度也会大,不可能你出门什么配件都带的齐全;

网友C:
这个就像快递什么丰速度快价格高

网友D:
快修当然价格高,维修的压力也大,我之前一星期修三个加急,搞定人就不想动了

网友E:
快修考验技术啊  还有判断力

网友F:
有时间要求的维修,备件、价格等情况,与用户可先行说明。

网友G:
我都是拖回来的。现场基本不修

网友H:
现场紧急维修考的就是应急处理能力和资源的调配能力,昨晚上也是处理一个生产的紧急事故,复合机不定时漏电跳闸,初步分析是加热复合钢轮问题,经过仔细排查,才发现是电气旋转接头偶尔接地,处理完了,工人反应产品质量不稳定,涂布量不均匀,检查刮刀,涂步轮没问题,仔细检查涂布轮的轴已经磨损差不多3mm,紧急补焊接,打磨,装机正常,再联系机械厂安排生产备用传动轴

网友I:
上门维修是实力的象征
看到电容怀孕了!
换IGB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