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这个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8-04-17):
只有这么一张照片,朋友圈里转来的,不知是什么。
发电机?
直流电机?

网友A:
导电环及碳刷有什么好稀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什么用呢?

网友B:
你这电机不大吧,碳刷组数不太多啊

网友C:
导电滑环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用于旋转型负载取电,取信号等。

网友D:
应当如5楼所说;
以前见过用铜柱还是铜刷做电刷的,不大记得了。

网友E:
直流电机

网友F:
在他它的下边,有用电(信号)装置,并且会nn……n多圈转动。

网友G:
供电用的,看线那么粗。卷筒

网友H:
一般多用于污水处理刮泥机的电源的转接。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般多用于污水处理刮泥机的电源的转接。
正是如您所说

网友I:
供电用的。滑环供电。

网友J:
就是给旋转部分导电的,不一定是电机,以前在药厂的包装机上也有类似的,旋转部分需要通电加热,连接了加热棒,也用到了这种电刷导电。

网友K:
电气旋转接头啊,经常用于运动的输电场合,比如电加热的旋转的轮子等

网友L: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般多用于污水处理刮泥机的电源的转接。
正是如您所说

陶瓷厂纳米抛光机上也用功率更大通常是给5台4kw电机供电。

网友M:
回复 网友H:
铜环加碳刷。导电用

网友N:
这个是滑环电机,

网友O:
我们这一台设备也用了这玩意,挺皮实的!

网友P:
滑环。我们这钢包车用这东西。要定期检查。

网友N(2018-08-07):
这个可能是大型的滑环电机吧,局部的图看不全。

网友Q:
电机滑环而已,外接大功率小阻值的电阻器,一般用于频繁启停控制和正反转控制而不需要变频或软启动参与。是这样的吗?

网友Q:
这种滑环电机,可减少启停过程中大电流对电网的冲击。

网友R(2019-04-15):
塔吊供电

网友S:
滑环 ,或用在电机上,或用在磁盘上 ,或用在旋转设备电源转接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