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7):
用刀片切割扁平线,要求切到导体时要停机,有什么办法,谢谢了(从两导体间把一根切成两根)。切完收卷

网友A:
是否可利用导体的导电性做检测。

楼主:
谢谢楼上回答,由于两边都是卷材,时刻旋转,可能不太好做

网友B:
是静止状态下切吗?静止状态下用步进或伺服走微距应该就行。动态下真的很难。

网友C:
估计楼主这个项目是做的自动换卷的吧,我做印刷机自动换卷的动作是这样处理的,当第一卷达到满卷时候,第二卷开始预启动,然后切刀升起到预定位置,按下换卷按钮,切刀动作,辅助压辊把片才复压到第二卷心,同时停第一卷,第二卷自动张力控制直到预设张力,刀架回位,整个过程完成不停机自动换卷。不知道这样的结构是否对你有启发

网友D:
你这是要求切断还是说不切断?
切到导体要停止?我理解为不切断了!
要是说切断倒好办。
直接利用刀具的导电性来实现!

网友E:
我理解的是,一根电缆上有了两芯线,从中间破开,但不能伤了两根线的导体,一旦伤了要停机。如果是这样的话需要做好电缆导向入槽支架,先把电缆入到槽,再往刀头送,只要偏平缆比较规格,应该就可以实现了。参考木匠做工的破板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