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7):
算个3/400  0.0075.只有0.001的精度还要放大倍数?真是不方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算个3/400  0.0075.只有0.001的精度还要放大倍数?真是不方便了。

我竟然还真的用计算器计算了一下。

楼主:
是,plc算出来是多少你可以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算个3/400  0.0075.只有0.001的精度还要放大倍数?真是不方便了。

而在PLC软件中:

显然也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0.007和00075精度是不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0.007和00075精度是不一样的。

把图放放大,我就知道贴图能仔细看的没几个。

网友A:
真以为三菱连点浮点数都做不好?

选择合适的监控数据类型才是程序员的重要工作,只知道地址的做法已经不适合现在标签化编程的需要了。

网友A:
另外告诉你一下,为何是0.007500而不是0.00750000000或者其他?

因为IEEE754的有效位数为6位。

楼主:
习惯了按f3监控直接看结果了,搞复杂的监控也比较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告诉你一下,为何是0.007500而不是0.00750000000或者其他?

因为IEEE754的有效位数为6位。

精度是6位或7位,这个还真不一定。6位是有保证的,但有时候也会是7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