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7):
今天客户送来一块裸板,其中一块整流和开关管炸了,两个继电器烧了。

没有接触过这个板子,换好代用芯片后,整流桥接入220V交流,保险灯泡发出暗光,几秒钟后两个压敏电阻冒烟发烫。

没有图纸和经验,请教有接触过这类板子的大神,这是哪块电路,往什么方向修?

楼主:
这是图片

网友A:
只能靠经验积累,多接触,都到现场接触如何应用

网友B:
这个板子是奥的斯电梯用的驱动板,板子上面有两个模块对吧,还有这个驱动板是pwm整流器控制的。开关电源是输入一个直流后经过里面的电源转换成模块需要的几组电压。

网友C:
先别换损坏的元器件,静下心来研究一下电路板,了解了解再下手,把坏器件【明显】拿下来,然后从开关周围查起,或者吧电源驱动板所有元器件查一遍,损坏的元器件换掉,并做好相关记录,确认没有元件短路的情况下,可以通直流电试试,最好有可调直流电源,可安全一些,一般就这么个步骤。见笑。

网友D:
OTIS变频器驱动板,开关电源电压接错了。 P111端子

楼主:
感谢各位师傅的指导,已经发了需要的配件和芯片,到了再换上去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