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7):
各位大师,深井泵可以用变频保压吗?深井泵是否可以使用变频器来保证压力的供应?能否用来保证生产正常使用?

网友A:
电机下有多深呀,我感觉没问题的。

网友B:
可以采用恒压供水,有这么几种方式:一.采用外置PID或供水控制器进行恒压控制。二.利用变频器的内置PID功能进行恒压控制。这两种控制可采用远传压力表或压力变送器做反馈压力信号。三.也可以用一只远传压力表,做变频器的模拟量给电信号,将其电源端【绿线】接变频器的控制端子GND,远传表的地端【红线】接变频器的控制端子+10V,中线【黄线或黑线】接变频器的控制端子VS或AI1【模拟量0-10V】给定端。接好后,启动变频器看变频器的频率上升到何处达到你设定的压力处【看远传表压力】,将此频率设置成一上限频率即可,就能满足要求。

网友C:
只要能用变频器控制,就可以调压力,恒压控制。

网友D:
就是恒压供水的问题吧

网友E:
就是恒压供水
只要电机满载运行能达到你的最大需求就可以实现!

网友F:
被你问得想反问下楼主,为什么不能用变频的?

网友G:
恒压供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采用恒压供水,有这么几种方式:一.采用外置PID或供水控制器进行恒压控制。二.利用变频器的内置PID功能进行恒压控制。这两种控制可采用远传压力表或压力变送器做反馈压力信号。三.也可以用一只远传压力表,做变频器的模拟量给电信号,将其电源端【绿线】接变频器的控制端子GND,远传表的地端【红线】接变频器的控制端子+10V,中线【黄线或黑线】接变频器的控制端子VS或AI1【模拟量0-10V】给定端。接好后,启动变频器看变频器的频率上升到何处达到你设定的压力处【看远传表压力】,将此频率设置成一上限频率即可,就能满足要求。

网友H:
这样做比用水塔用电量高,不过可以很好的控制压力

楼主:
谢谢大家了!原来如此!

网友I:
这个就是常用的恒压供水,是可以的。

网友J:
应该行的,在东北地下300的深水井,就是用的变频器和一个叫做远程压力表(就是个输出4-20MA的压力变送器,机械表盘,那维护师傅这么叫,没想明白为啥要交远程压力表)的一套系统来控制的,变频器还是阿尔法的(哈尔滨本地的)完全可以恒压,这个压力表在地表的分水器上。比较有意思的是那个控制柜居然没有用二次表,压力传感器直接把信号给了变频器,调压力输出量程可以拿螺丝刀子扭压力表。感觉玩的很溜的。

网友K:
冒事恒压供水 是最好的供水方案了吧  只要水泵 没问题 可以上

网友L:
回复 网友J:
嗯 利用变频器内部PID  你说的远传压力表吧 显示加变送,当然方案很多

网友M:
回错了,编辑掉

网友N:
我们这里深井200米,施耐德71控制,压力变送器压力信号,变频器pid控制,来实现保压功能。楼主参考。
水泵电缆下井是要防护好,有轻微的绝缘坏,就会变频报警。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了,今天应该是开始钻井了。

网友O:
恒压供水的问题就是这样

网友P:
回复 网友B:
第三种方案,如果供水管道有轻微泄露或者用水量增大,限制的最高频率,那压力就上不去了。还是不如前两种方案,直接检测管道水压,

网友Q:
恒压供水的看到过几个柜子,用的变频器资料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