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7):
1.必须选择语言。比如CHINESE。
2.西门子变频器先快速调试,快速调试完毕后,再选择相应的参数调整,必须确认电动机参数,而ABB变频器不必确认电动机参数,ABB 510 没有快速调试,而是选择相应的应用宏,然后再调整相关的参数。感觉ABB 510 调试方便一些,通俗易懂,而西门子变频器调试繁杂一些。
3.西门子变频器,一般只带一本简易说明书,有的带光盘,有的不带,没有经过培训,调试西门子难度大一些,而ABB510 变频器,看说明书就可以调试,相对容易一些,上手简单。

网友A:
西门子的变频器不好好研究还真不好调。

网友B:
西门子的变频器与ABB的变频器采用的技术路线是不一样的。前者讲的专业性应用,后者讲的是傻瓜型应用。前者把所有的参数开放给用户自由连接,后者把参数封闭,只提供宏的选择。

所以针对用户的不同类型,各自选择适合自己的。就像玩摄影,有的人喜欢纯手动操作和手动设置,相机上面的转盘旋钮选择越多,越觉得过瘾。就是口袋机也恨不能像专业单反那样自己选择所有的设置完成拍摄。而有的人喜欢傻瓜型拍照,一律选择自动挡,包括用单反也用自动挡拍摄。

网友C:
   我最早接触的就是ABB的ACS600系列的变频器,它的说明书就象教书似的,特别详细,也很容易读懂,是它带我入门的。西门子变频器的说明书没有ABB的详细,但调参数也不复杂,按照快速调试步骤调试既可。我还是更喜欢用ABB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