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18-04-17):
请教一下100公斤代加工物体。30秒钟提升1米需要多大的步进电机。如果改变提升时间或者提升重量有应该怎样选择。是否有公式或者扭矩与功率如何换算。

网友A:
找电机的售后问问

这么重的物体,直接带动估计不行的

网友B:
你用什么传动方式呢?皮带轮,同步带,T型丝杆,滚珠丝杆什么的

网友C:
一定用步进电机吗?变频器带减速电机应该就行了

楼主:
想用同步带传动。如果是一百公斤的物体从地面提升一米。用时1分钟用多大扭矩的步进电机。如果不行需要多大的减速比

网友D:
功率=力*速度

以上还要考虑传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