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地机器人是如何寻找充电器的

楼主(2018-04-18):
扫地机器人快没电了就会自动寻找充电器,请问他是根据什么寻找到的。

网友A:
内置蓝牙就好,class2标准的,按功率来说,在有一定的障碍的情况下,它只能传输10米左右,无任何障碍的话,严格按照标准制造的产品,可达到30米。class1标准的蓝牙,有障碍传输距离是100米,无障碍的直线距离可达300米

网友B:
有红外,蓝牙,雷达定位
价格偏低的多采用红外定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样的话,现在普通家用绰绰有余。

网友C:
扫地机器人哪个牌子的好?性价比高的是哪个?

网友D:
我家有个是科沃斯;

网友E:
还没玩过扫地机器人,有机会弄一个试试

网友F:
还没见识过扫地机器人!

网友G:
扫地机器人没有自己打扫的到位。

网友H:
是无线充电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