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GT01的触摸屏,如何清空里面的程序和密码?

楼主(2018-04-18):
之前触摸屏里面有设置密码,程序不要了,自己写好了程序往里面传输时提示还得输入密码,怎么把这个触摸屏之前的程序清空掉,难道设置密码了,不破解就没法用了?哪位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在GT01上可以直接清除内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触摸屏左上角两秒,让后按右上角,再按右下角。进入触摸屏本体系统菜单。进入CLEAR RAM.里面有S-RAM和F-RAM,是这个步骤吗,我按下不起作用。。

楼主:
搞定,不是按住,是按下后,等待2S

网友A:
其实在软件上同样可以操作的;松下的没有限制的;
像台达DOP-A的如果没有原来的密码,系统进入也设了密码,连清除程序都不可以操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

网友B(2020-08-04):
我GT12怎么按左上角没有反应?5楼师傅能否说说软件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