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8):
目前我站的一个气压控制系统故障(两台空压气机轮流启动,0.55Mpa“低压”信号起一台气机,0.5Mpa“过低”信号起两台气机,目前只有“低压”信号却有偶尔起两台气机的情况,可以确定不是“过低信号引起,之后我们进行过外部回路检查,全部甩线等,给“低压”信号,PLC也会开出起两台的命令),现有偿邀请懂GE PLC进行故障排查,我们可以提供现有程序等资料,也可以远程控制我们电脑进行现场程序监控查找起两台气机的程序原因,也可以来现场进行检查只要能帮忙找出原因,重金酬谢。可以联系我

楼主:
QQ和电话无法发布。。。。

网友A:
我可以给你看看程序,547819417@qq.com

网友A:
你需要确定现场变送器,压力开关等检测设备正常,信号回路正常,并且解开0.5MPa压力检测接线,封0.55MPa压力检测接线的情况下会触发两个空压机。

网友B:
0.55Mpa,0.5Mpa 这2个信号是压力开关信号,还是压力传感器信号--模拟量,程序判断
2台空机启动时压力是过少
设备用几年了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个简单的逻辑控制,只要有程序,监控一下就可以解决了,应该很容易的!

网友D:
看描述不像是程序问题!
外部干扰或者线路问题检查过?

网友E:
建议重点检测压力传感器和控制的开关量这里的状况吧,现场处理花一定时间分析应该可以找到问题的根本,软件由于你以前设备正常就应该不会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确定现场变送器,压力开关等检测设备正常,信号回路正常,并且解开0.5MPa压力检测接线,封0.55MPa压力检测接线的情况下会触发两个空压机。
我可以确定,我直接外部回路甩线,直接端子排短接信号线进入开入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5Mpa,0.5Mpa 这2个信号是压力开关信号,还是压力传感器信号--模拟量,程序判断
2台空机启动时压力是过少
设备用几年了
采用的是压力开关,和外部回路没关系,我直接把这个开关的开入回路全部解掉,用导线直接在模块端子那里短接启动的信号,它照样起两台气机

网友B:
只接0.55mpa信号,0.5mpa在PLC处断开(或短接),如果还有情况发生,就应该是程序问题。
机器用多少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接0.55mpa信号,0.5mpa在PLC处断开(或短接),如果还有情况发生,就应该是程序问题。
机器用多少年了
有四五年了,中间可能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不知道是否一致存在,然后我们低压控制系统发生这样的情况,中压控制系统也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们复制的一套程序下来的

网友F:
你的是在哪里?PLC是GE什么系列的,要把情况说清楚,大家才能帮助你,我是江苏镇江的,如果是周边,我可以给你帮助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如果以前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的话,那么有可能是程序的设计错误,建议你把程序发过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以前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的话,那么有可能是程序的设计错误,建议你把程序发过来看一下。
程序上传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楼主 你这空压机是水电站设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你这空压机是水电站设备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