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系统P32地址不正确错误提示怎么解决?

楼主(2018-04-18):
下图程序运行到第三行就提示P32 地址不正确,这个怎么解决?什么问题阿?

网友A(2018-12-29):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B(2020-10-30):
有三种情况:1.程序里面字母有小写。2.三轴有其中一轴超出极限。3.刀库预设值没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