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8):
学生做毕设,辐射空调的控制系统,根据室内温度来调节供水温度,pid算法针对这种大惯性系统无法满足,请问有什么改进方法,并能够在PLC中实现。

网友A:
根据室内温度来调节供水温度--为啥是调节供水温度?而不是调节供水量?

网友B:
为啥是调节供水温度?而不是调节供水量?

大温差供水比大流量供水节能。

网友C:
为什么 不考虑用比例控制阀控制盘管供水量

网友B:
大温差供水并非不考虑流量的因素,而是优先采用大温差,在大温差的基础上,再进行流量控制,因为适当加大温差,比增加流量更加节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是辐射空调,需要考虑结露问题,所以直接控制供水温度,使辐射板温度高于露点温度,这样能直接解决结露问题。

网友D:
楼主这个辐射式的真没有风机么,如果没有风机效率会相对比较低哦,空调系统我们设计时候通常是调节热交换器的进水量哦,很少调节进水温度的,当然调节温度的方案也可以,不过工程的造价会贵相当多的,一般不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