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怎么看型号和用途

楼主(2018-04-18):
哪位师傅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A:
有厂家、有型号,那找到它对应的说明书,里面会有详细介绍的。

网友B:
OMORN E6B2-CWZ6C, 600P/R,十分常用的一款,不知想说明什么;

网友C:
官网查样本,回答完毕

楼主:
没有说明书
我没有用过此款编码器编程,不知道能不能用此款编码器来控制旋转时间,应该怎么接线? 有蓝.黑.棕.橙.白.这五根线
望各位师傅能在百忙之中抽时间来解答,谢谢!

网友D:
OMRON
官网下载手册

网友B:
棕:电源+
蓝:电源0V;
黑白对应输出A B
如果你要用Z相,就对应橙色,不用就不要管这条线;

网友E:
高速计数器 做运算处理

网友F:
测速或计长只用棕正蓝负黑(或白)信号就好。轴转一圈黑或白有600个脉冲。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有说明书
我没有用过此款编码器编程,不知道能不能用此款编码器来控制旋转时间,应该怎么接线? 有蓝.黑.棕.橙.白.这五根线
望各位师傅能在百忙之中抽时间来解答,谢谢!
编码器都是定长控制,或者采集运动数据的,用来控制设备的旋转时间?一个时间继电器不就搞定了么?一个简单的控制需求,搞这么复杂?忽悠客户用的对吧,您懂的。

网友H:
这个编码器上边标示的非常仔细了,不过精度一般吧

网友I:
在电梯控制上也见到过用编码器。。

楼主:
师傅们好!
小弟是业余的电工,同时还管一条生产线。设备编程都是总公司弄的,我只是给设备换个按钮或开关,有大问题总公司电工会前来支援。我最近在网上看了关于三菱编程视频,有点感兴趣。想试试。望师傅帮帮我。谢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是:
编码器用来控制旋转时间,是不是还要用ADD加法指令?高速计数器还要用到D235.是这样吗?

网友B:
直接PLC使用对应的高速计数器就可以了;

楼主:
对应怎么理解,是不是直接写T多少K多少,这样操作工不能自己调整时间,我想用能摸屏型号POWER.DC24V.3W东西都是现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