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8):
主机采用西门子300plc和远程io采用PROFIBUS-DP通讯。现在问题是有一台电机或线漏电使通讯受到干扰中断。现问题是现场环境比较乱,那处电机和线漏电很难很快找到。怎么能解决漏电后不影响dp通讯?

网友A:
屏蔽层接信号地

网友B:
可以先排除一下电缆问题还是设备问题,漏电之后肯定会影响通讯了,本身绝缘就不好了,别的东西也可能影响他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发生过几次,有电缆接地也有电机漏电。主要是排查慢影响生产,要不发生干扰可以慢慢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接地,没有效果

网友C:
两端的壳相连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设备机壳吗

网友D:
终端电阻装/拨了吗

网友E:
在俺以往的经验来看,DP网络在用了五年以上之后,开始容易出通讯问题。比AB的网络更容易出问题。俺的做法是DP电缆,DP接头统统换掉,A1AI2拧一起,B1B2拧一起。终端电阻,离开强电这些都不用说。往往能解决问题。
如果你想查出问题所在,你慢慢查吧,我曾经有个伙计遇到过PLC机架中的某一个模块坏了导致偶发通讯故障。真叫人头大

网友F:
回复 网友D:
终端电阻不拨通不上。先把总线上的接头都检查一边,电缆屏蔽层要与接头屏蔽壳可靠接触,另外可以在CPU和远程站的两端加磁环,与动力线尽量分开扎线。试试看,实在不行,要对受感染的站单独放总线电缆,距离太远要加6ES7972-0AA02-0XA0,PROFIBUS RS485中继器。

楼主:
回复 网友E:
都换过新的了,可强电漏电还是干扰

网友G:
处理漏电问题应该不难吧,除非是间接性的漏电需要蹲守的,只要你把漏电的问题处理了,其他的干扰问题也随之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漏电是好处理,现场环境乱。处理好一处其它地方过段时间又发生,生产任务重一发生漏电通讯中断影响生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设备机壳吗
是dp的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