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8):
威纶通这边需要485的线
三菱这边是圆头8针好像是422的

网友A:
我这里有几条

网友B:
三菱FX3U自带的是422的口,让卖屏的供应商配线给你。

网友C:
呵呵;买屏的时候报PLC的品牌/型号,供应商都直接配好给你的;

网友D:
可以按照PLC连接手册自己做一条线,分享手册给你。

网友E:
引用 楼主:
威纶通这边需要485的线
三菱这边是圆头8针好像是422的
三菱FX编程口是RS422
威纶通这边的话应该有RS232或者RS485
既然你打算用触摸屏连接三菱FX的编程口
那么可以买一根SC-09的编程电缆(非USB型)
然后再找几个DB9串口头子转接一下即可
SC-09电缆DB9母头定义:
2脚:发送
3脚:接收
5脚:信号地
触摸屏RS232通信口管脚定义(以TK6050iP为例)
即就是:
6脚:发送
9脚:接收
5脚:信号地
那么接线方法就是:
PLC      触摸屏
2脚  接  9脚
3脚  接  6脚
5脚  接  5脚

网友E:
SC-09电缆本身会把RS422转为RS232的!

网友F:
422直接就连接了,当然232也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威纶通这边需要485的线
三菱这边是圆头8针好像是422的
三菱FX编程口是RS422
威纶通这边的话应该有RS232或者RS485
既然你打算用触摸屏连接三菱FX的编程口
那么可以买一根SC-09的编程电缆(非USB型)
然后再找几个DB9串口头子转接一下即可
SC-09电缆DB9母头定义:
2脚:发送
3脚:接收
5脚:信号地
触摸屏RS232通信口管脚定义(以TK6050iP为例)
即就是:
6脚:发送
9脚:接收
5脚:信号地
那么接线方法就是:
PLC      触摸屏
2脚  接  9脚
3脚  接  6脚
5脚  接  5脚

收藏了,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威纶通这边需要485的线
三菱这边是圆头8针好像是422的
三菱FX编程口是RS422
威纶通这边的话应该有RS232或者RS485
既然你打算用触摸屏连接三菱FX的编程口
那么可以买一根SC-09的编程电缆(非USB型)
然后再找几个DB9串口头子转接一下即可
SC-09电缆DB9母头定义:
2脚:发送
3脚:接收
5脚:信号地
触摸屏RS232通信口管脚定义(以TK6050iP为例)
即就是:
6脚:发送
9脚:接收
5脚:信号地
那么接线方法就是:
PLC      触摸屏
2脚  接  9脚
3脚  接  6脚
5脚  接  5脚
谢谢啦。。。。。。。收藏一下

网友H:
不建议自己做线,以前我司也是电工自己焊,后来都全部配好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