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8):
plc能控制伺服的位移时间曲线为正玄波形吗

网友A:
位移和时间不是线性关系,那就是你的速度是要变化的,
功能简单的PLC难实现,要选有这样控制工控的PLC或是模块
三菱QD77MS模块在做同步控制时,有这些类似的曲线可以选择。

网友B:
普通的小型机能带个圆弧插补功能就不错了,所以你先考虑好你用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