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8):
速度、电平、功耗。。。不一样?

网友A:
这个自己去看规格书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自己去看规格书呀
查不到这方面的讲述。。。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两个系列完全不相关啊

网友B:
没听说 数字逻辑芯片有26ls系列,是不是26前面还有字母

网友C:
搜索得,26LS31四路差动线路驱动器、26LS32四路差动线路接收器,不知可否作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