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故障

楼主(2018-04-18):
各位朋友大家好,松下A5伺服显示5b是啥意思呀

网友A:
查说明书啊
或重启电源试试

网友B:
没见过这个报警

网友C:
切断电源,重新通电试一下。如果原来有报警过,调出历史报警记录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明书上没有讲关于这个代码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C:
修好了吗?是否有方向了?从电压入手,重点检查C580处电压(16.9V),可以通过测量IPM模块的21脚供电电压比较方便。相信你会找到突破口。

网友D:
拔去伺服控制器上的电机插头(U V W)

网友D:
看看三相是不是缺相:St,缺R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我们不修伺服啊,也不会修啊。伺服已经返修到供应商那啦,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