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8):
1块工控板,其中的5V电源供电短路。查2个稳压模块OK。
查有几个供电为+5V的芯片,对地有7Ω的短路,包括几个有几十个上百个脚的芯片。
每个供电脚短路的芯片,还有对地并联的小贴片电容。
大芯片如果坏了,板子就报废了。
现在没有更好的检查办法。
几十上百脚的大芯片、十几个脚的小芯片、小贴片电容,哪些更容易短路呢?
从操作上来说,小贴片电容更容易吹下来。先从小贴片吹下来查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块工控板,其中的5V电源供电短路。查2个稳压模块OK。
查有几个供电为+5V的芯片,对地有7Ω的短路,包括几个有几十个上百个脚的芯片。
每个供电脚短路的芯片,还有对地并联的小贴片电容。
大芯片如果坏了,板子就报废了。
现在没有更好的检查办法。
几十上百脚的大芯片、十几个脚的小芯片、小贴片电容,哪些更容易短路呢?
从操作上来说,小贴片电容更容易吹下来。先从小贴片吹下来查起?
这个好办,用烧机大法分分钟就可以查出来。具体做法是用稳压电源接入,电压调到低于5V,不一会看哪个发热或冒烟就是哪个坏了

网友B:
1楼方法可行,贴片电容我修个短路,但不是全部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块工控板,其中的5V电源供电短路。查2个稳压模块OK。
查有几个供电为+5V的芯片,对地有7Ω的短路,包括几个有几十个上百个脚的芯片。
每个供电脚短路的芯片,还有对地并联的小贴片电容。
大芯片如果坏了,板子就报废了。
现在没有更好的检查办法。
几十上百脚的大芯片、十几个脚的小芯片、小贴片电容,哪些更容易短路呢?
从操作上来说,小贴片电容更容易吹下来。先从小贴片吹下来查起?
这个好办,用烧机大法分分钟就可以查出来。具体做法是用稳压电源接入,电压调到低于5V,不一会看哪个发热或冒烟就是哪个坏了
是个办法。。。
但是,注意这是个小信号的数字电路板,印板的走线很细。担心烧了走线、过孔。
想办法要试一下。
明天汇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楼方法可行,贴片电容我修个短路,但不是全部短路
我修了不少各类电路板,还没有遇到过小贴片电容短路的。
故有此一问。

网友C:
点赞楼主此贴的发帖态度。情况交代清楚,自己检查做了些功课,提出自己的疑问。比如说小贴片容易吹,但遇到不太确定的事情也不会盲目吹,先问问大家意见,说不定有更好的办法,最后上了个高清图,望大家学习一下。后边再说进展,最终也会结帖。

想必楼楼做事也麻溜得很呐表情哦又学一招

网友D:
用烧机法试试,电压从1.8V慢慢往上调 触摸哪里发热就基本确定了;但不能超过5V!

网友E:
可调电源,加热成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验结论有了。。。首帖有误,应该是3.3V电源短路。。。。
一、先看坏板子:
1、加电位置
2、加电电压3.0V,此时电流约1.2A:
3、大芯片温度43度
4、其它芯片约22度不变。
二、再看好板子:
1、加同样的电压,电流明显小多了:
2、加电后这个大芯片温度23度

网友F:
用烧机法,用稳压电源,带有电流监视的,电压从低慢慢往上调 ,观察电流,电压低时电流就大了,肯定有过流。要慢慢加电压,避免烧坏电路板走线,可以在较低的电压,电流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多烧一会儿,仔细触摸,那个部位有明显发热,就有问题。当然用热成像更方便,但是很多维修的都不具备,不是什么工具都有备齐

楼主:
问题基本清楚了。
谢谢以上各位!!!

楼主:
回复 楼主:
谢谢版主激励!

楼主:
拆掉大芯片,短路消失。。。

楼主:
XC2S150  PQ208AMS芯片,也查不到资料!

楼主:
中国IC网,查到了。
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原片即使买到,也是空片,要硬件编程啊!
有一个现成的好板子好片子。。。难道需要重头学习 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读写编程?-------一个苍蝇引起的血案。
哪怕可以芯片间复制。。。

网友G:
大芯片有问题可就麻烦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芯片有问题可就麻烦了啊
放弃吧!

网友H:
楼主真细心,故障找到了,没修上也是一个提高技术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真细心,故障找到了,没修上也是一个提高技术的过程。

什么叫遗憾、无奈?当你找到了故障点,却束手无策,不得不宣布放弃。。。现在才体会到一个医生对确诊病患宣告无药可医、无术可救的遗憾和无奈!

网友I:
就像单片机 PLC,知道是硬件坏了 里面没有程序,换硬件也是没有办法的。

设备厂家东西死贵 死贵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I:
不是专门维修该品牌的设备,条件肯定不会跟上,这就是无奈!能查到这一步已经不错了。我们不是万能的,也不能包治百病。

网友J:
小贴片电容易短路,集成电路也有发生但故障率低。一般采用摘除法,来判明故障,摘到哪一个元件,短路消失,就是哪一个器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像单片机 PLC,知道是硬件坏了 里面没有程序,换硬件也是没有办法的。

设备厂家东西死贵 死贵的
对照中兴芯片事件,更加觉得,贵有贵的必要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