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8):
博图V13安装时一直要求重启,在删除了对应的注册表内容后还是一样,这个怎么破,跟电脑配置有关么,V14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博图V13安装时一直要求重启,在删除了对应的注册表内容后还是一样,这个怎么破,跟电脑配置有关么,V14的

我有理由相信这种情况存在以下2种可能:
1、注册表中删错了内容。
2、删对了内容但是去重启了PC。

网友B:
只是清空对应项内容是没有用的,需要删除键值

网友C:
电脑一启动在PROTAL安装软件弹出来之前速度删掉注册表,要是慢了就不行

楼主:
谢了,各位。在我删了无数次注册表后,安装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