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8):
我自己做着练习的。。想通过通讯控电机控制器启停。现在是数据能读取上去。就是控制怎么试都不行。已确定通讯是正常的要不然数据也不会读上去。
我把程序和通讯表都上传上来。麻烦大神指点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做着练习的。。想通过通讯控电机控制器启停。现在是数据能读取上去。就是控制怎么试都不行。已确定通讯是正常的要不然数据也不会读上去。
我把程序和通讯表都上传上来。麻烦大神指点一下吧。。
下载后,如下提示:

楼主:
再试一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这里下载后是可以正常打开的。。

网友A:
不就是这个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不行。。装置不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不行。。装置不动。。
把你的测试工程发出来,我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难道是我网络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你把关键地方截图给我看看吧!设备、寄存器地址、寄存器赋值!

楼主:
我在画面里做两个按钮。。其中一个对应地址是0区的另一个是4区的都不行。。

网友A:
用脚本语言直接给寄存器赋值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网上找的,用却本程序给寄存器赋值。但是设备没反应。也试过用0输出区的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网上找的,用却本程序给寄存器赋值。但是设备没反应。也试过用0输出区的也不行。。
直接用串口调试助手给你这个设备发指令看看有没有反应?!当然前提是你的设备通信参数要和串口调试助手一致、而且通信链接正确!

楼主:
串口调试软件,手头现在没有了。。以前有存在电脑里找不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口调试软件,手头现在没有了。。以前有存在电脑里找不到了。。
给你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口调试软件,手头现在没有了。。以前有存在电脑里找不到了。。
或者到这个帖子里去随便下载一个: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5668#l2143753

楼主:
用串口调试助手可以控制设备启停了。。刚开始也是不行。。需要先在软件里对DO点进行定义。然后就可以了。。

楼主:
但是用05码强制DO输出为ON就没有反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对一直观注本贴的guanyumou 版主表示感谢。。我再试试用MCGS看能不能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一直观注本贴的guanyumou 版主表示感谢。。我再试试用MCGS看能不能控制。。
我一直用这个,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以前也用过,发送数据后返回的数据确不对,怎么弄都不行。。

楼主:
在MCGS上还是不能控制。。可能是这个脚本程序用法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MCGS上还是不能控制。。可能是这个脚本程序用法不对。
用串口调试监视一下,当触发这个脚本程序时串口调试助手接收到什么报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启用串口调试软件后再运行MCGS的话端口会被另一个占用。无法监控。。因为我都是在一台电脑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启用串口调试软件后再运行MCGS的话端口会被另一个占用。无法监控。。因为我都是在一台电脑上的。。
让你用串口调试助手给设备发命令,此时就不用MCGS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样以经试过了。没有问题的。。设备可以正常动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样以经试过了。没有问题的。。设备可以正常动作。。
收发报文贴出来啊!然后再帮你分析MCGS脚本该怎么写

楼主:
用MODBUS调试助手发送报文如下:启动:03 06 00 98 AA AA (CRC)。。停止:03 06 00 98 55 55 (CRC)..
本来设备说明书上是支持05码强制设备DO的,但是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指令有返回也显示为启动了。实际上设备DO点没有动作。。

网友B(2018-05-29):
可以多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