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意思?如图,红色画圈的。

楼主(2018-04-18):
朋友发的一份图纸,红色画圈的,这种标记啥意思?谢谢各位大神。有很多地方都有。

网友A:
都是3个一组?KM001到003是17.2?004到006是17.3?007到009是17.4?会不会17表示某一个电气柜?3个17.2表示同一电气柜3个接触器安装在同一横排?17.3表示同一电气柜另一排?

网友B:
应该是该接触器线圈在图纸上的页码与位置

网友C:
应该是第几页的意思吧!

网友D:
这个应该是EPLAN画的,请楼主发到制图版块。
圆圈处叫关联参考,也就是对应线圈的位置所在,如KM001的“/17.2”,说明是在第17页图纸的第二列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EPLAN画的,请楼主发到制图版块。
圆圈处叫关联参考,也就是对应线圈的位置所在,如KM001的“/17.2”,说明是在第17页图纸的第二列中
赞一个。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关键17页根本没有啊

网友E:
拿PDF的页号来对应软件的页号。。
这样能对的上吗?

楼主:
明明21页图纸,竟然出现28的字符

网友F:
鼠标点住元器件,点“F”,即可跳转至对应页面。
我点住了第一张图按“F”就跳到了第二张图。
还有,你看我第一张图上,我图纸只有78页,但是序号有600多,这是为什么?600多这个数字
不是指第几页,而是指页名
!

网友F:
不知道水印挡住了你能不能看清右下角的页名

网友G:
必须是指在图17的2行

网友H:
可能在更改的时候关联没改过来吧!

网友I:
页码,第几列。

EPLAN 好像这个样的

楼主:
谢谢大家。事实证明图纸是拼凑的,有些地方标号什么的。都没改正

网友J:
第17页图纸第2列 ,3列

网友K:
比如/1.11 那就是第一页的第一行第一列的位置。。。还有那个页指的页码不是实际的页。

网友L:
图框的位置,应该是17页第2列,你后边的图纸上是触点的关联参考,意思是这个触电的线圈在第28页第1列
为了图纸简洁美观,我个人喜欢隐藏关联参考,国人识图能力很强的,不在乎那一点细节,不过放出来显得更专业,看个人喜好了,而且关联参考在软件上颜色是浅绿色,但是图纸打出来以后就是黑色,所以我不喜欢放出来。

网友M:
EPLAN中叫关联参考,这个要前后图纸对应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