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9):
那位大师帮忙,图中黑色圈中IC的型号,十分感谢,74HC404SD    好像是。网上说是2进制计数器,不理解?????

网友A:
论坛有图纸,看看图纸,应该能够清楚。
看这个芯片距离那个插座很近。那个插座是与CPU板连接的吧?如果是,这个芯片应该是6路脉冲的6选一锁存器吧。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请照做。

楼主:
74HC4049D     看错了型号,把9看成S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C:
磁到型号字符被打磨掉的一些IC,我就无语了。查型号查的头大。

楼主:
这还真是个问题,希望有经验的大师们指点一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