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室仪表使用,这个表有电量记录吗?

楼主(2018-04-19):
这个表有电量记录吗,没有找到

网友A:
按SET切换,我们单位也是这个牌子Arcel,不过不是一个型号。切换到显示三相电压,右下角显示当月用的电量,倍率是1000

楼主:
按SET了,显示这个

网友A:
回复 楼主:
按SET有很多显示项的,继续按SET,还没切换到。

网友B:
应当按到K那个灯亮起就对了;

网友C:
这个表的外形分析,没有楼主要求的功能,如果楼主能进步提供型号或者更多的信息,我们还能提供更加准确的信息

网友D:
从表面上的标识的A分析,有可能只是电流表。设置功能估计为选择电流互感器的倍率。

网友E:
回复 网友A:
这个只是普通的电流表,带通讯,模拟量输出。电量功能应该是没有。。要有电量计量功能的表得用多功能电量表。。

网友F:
看图示应该没有

网友G:
安科瑞的,我们公司也是用的他。
直接右键继续按
PZ系列?

网友A:
这个是我们单位Acrel电表,电压,频率,电量,3个一起显示的。楼主那个右边有个k,很可能是千瓦时的缩写。能显示电量也是可能的

网友H:
不同类型的表功能不一样的 要有的话就带E之类的符号了 你这个明显就只是个现实三相电流的,想带电量累计还得有个电压然后表有这个功能

网友I:
左边只有I,右边有一个大A,很可能只测量电流。

网友J:
现在的表越来越高级了,有些功能也没有用过

网友K(2018-05-27):
楼主发布的表明显差几个等级,同一品牌但不同型号,一个数码管,一个液晶屏的,数码管的应该更早,单片机存储器里有没有这个功能未知数,估计按死都不会出来。

网友L:
楼主这个是电流表吧。如果订货时没有这个功能的话,就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