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与松下焊机谁做过,这有一处接线看不懂,请教

楼主(2018-04-19):
图一图二十松下焊机的说明,端子56的+15V该怎么接线看不懂,图三是我画的图,右侧是ABB651板的模拟量输出接口(0~10V电压)。。按图二所说,图一的56号端口必须要接,我该往哪接。

网友A:
你需要设置啊,把15V电压改成10V的
【方案】
台达有源前端助力某油田节能降耗

网友B(2019-06-24):
那个15V是没有外接电源的时候接电位器用的,给电位器提供一个外接电源,现在是机器人有模拟量输出,这个15V就不用接了,直接把机器人的模拟量输出接到相应的电流和电压端子上,焊机需要设置一下P菜单,接收的模拟量到和机器人输出的最高值一样就行了。
【方案】
BCNet-FX在城轨车辆门生产设备信息化系统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