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m8000已上电接通,后面的m50却不通呢?

楼主(2018-04-19):
图中m8000巳上电接通,后面的m50却不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中m8000巳上电接通,后面的m50却不通呢?
双线圈以最后一个线圈状态为准。
如果你认为没有双线圈,那么请上传你的程序。

网友B:
我也是新手,上次我用步进指令编一个程序也有这问题,我的是S20和S0之间的不通,后来把那条指令放到S0前面就可以了
我看到你这个指令在S12前面,不知道有没有问题,那你把这个ld M8000 out m50,放程序的前面,再编译一下看看,试一下

网友C:
杂粮也做笔记本了?好吧我承认跑题了。同意C版意见。

楼主:
好的我再看下。

网友D:
应该还有程序复位了M50

网友E:
双线圈了吧。

网友F:
把程序中的M50换成没用的其它点如M200再试下;

网友G:
可能复位了

楼主:
整个程序中只有一个m50的线圈,没有双线圈,也沒复位程序。

网友F:
M50换成M200试下再回复;

网友H:
有没有隐含的对M50的操作;该段程序是否在执行。

网友I:
采用我截图2种方法查找就知道有没有双线圈:

楼主:
 设备正在运行,不好随意改;搜索软元件也试过;该段程序在整个自动循环中都无任何变化。

网友J:
换一个中继试试!

网友K:
这个M50应该是在步序里面,相应的步序没有执行,S12上面是不是S11,有没有执行啊

网友L:
双线圈?或者你更改过后程序没有下载,和PLC程序不一致?

楼主:
s12 在1377步s12在1697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