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9):
求助,两个触摸屏控制一个plc会搞,但是两个plc通信后用两个触摸屏控制后,触摸屏无法控制第二个plc。

网友A:
站号区分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助,两个触摸屏控制一个plc会搞,但是两个plc通信后用两个触摸屏控制后,触摸屏无法控制第二个plc。
具体情况描述一下,FX哪个型号的PLC?

网友C:
两个PLC用哪种通讯方式?三菱提供的485并行连接、N:N网络等通讯方式,只是将PLC之间的软元件刷新
你是用哪种地址指向第二个PLC的?

网友D(2020-09-07):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Q-PLC与A触摸屏通讯,FX3U与B触摸屏通讯,现在要B触摸屏再与Q-PLC通讯,如何做?调试了半天,一直无法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