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9):
求大神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情况就是 call与set反过来 ,先call 后set出错

网友A:
参与一下: PLC程序是逐行扫描:上优先下  左优先右。所以我认为是先CALL 后面SET就执行不了了。所以会报错!

网友B:
楼上的解释感觉和我的理解一样。

网友C:
你说的不行是什么意思?报错吗?

网友D:
是说先CALL指令,而M0不能接通吧。
不了解永宏PLC,胡乱猜一下,如果不是其他方面影响的话,不知将两条指令拆开如何(SET指令前,加执行条件M1924)。

网友E:
按照PLC的工作模式,如果先CALL后SET。。。这SET这辈子也执行不了。。当然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