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9):
请问各位大神,我想用触摸屏输入浮点数(如95.5),怎么在PLC里读取,并参与运算呢?PLC型号为DVP-14SS2,触摸屏为B07S515

网友A:
呵呵;先查下对应的PLC系列是否支持浮点运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大神,我想用触摸屏输入浮点数(如95.5),怎么在PLC里读取,并参与运算呢?PLC型号为DVP-14SS2,触摸屏为B07S515

例如95.5存放在32位地址D100,D101中,请按照如下图设置:

请注意,该屏支持的浮点数类型限制:

网友C:
输入格式就选浮点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