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框怎么画。

楼主(2018-04-19):
下面是用文本框写,据说EPLAN有这个功能…不知道怎么用,怎么解决…

网友A:
说来惭愧,EPLAN用了这么久,也不知道文本框该怎么画,需要用的时候都是用方框和直线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来惭愧,EPLAN用了这么久,也不知道文本框该怎么画,需要用的时候都是用方框和直线拼的
是的,说是用表格里做

网友B:
选择部件,显示标签里可以定义为文本框形式

此为技术参数,可以新增其他项目也为文本框形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部件,显示标签里可以定义为文本框形式

此为技术参数,可以新增其他项目也为文本框形式即可
谢谢大师,我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