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9):
2根线的进接感应器咋接欧姆龙的DRT2-ID16模块啊
模块上除了通讯接口
剩下的只有一个24v的点,一个g的点和0-15的点位

网友A:
就是npn pnp的问题了

网友B:
DRT2-ID16只能是NPN输入的;
DRT2-ID16-1只能是PNP输入的;

楼主:
那棕色接24v蓝色接点位对可以吗

网友C:
把这个DRT2-ID16模块,端子图找出来,普通电工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