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间继电器

楼主(2018-04-19):
时间继电器很常用的器件,看了网友的回复,搜集了一下,可能不全,也可能叫法不同,动作原理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A:
只看这些东西是记不住的,在实际使用过几次后才行。通电延时和断电延时让我迷糊了好久,等全部用过之后就没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电延时和断电延时让我迷糊了好久
不应该吧---看时序图
图是看家本领,说一千道一万,不如来张图说的简单明了。

网友B:
看图到是一目了然啊

网友C:
最好的方法就是找几种时间继电器分别接线试验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的方法就是找几种时间继电器分别接线试验一下就明白了。
工程师证书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边二个是一类定时器的开闭点
右边的既然标注:断电延时,那时序图应该不是下列的

这样的时序,在图纸上怎样标识,谢谢

网友E:
延时继电器顾名思义就懂了,楼主有心了整理得这么全

网友F:
回复 楼主:
图中左边第2个不就是吗?

网友G:
以前弄不懂这些东西,后来接线操作过一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中左边第2个不就是吗?
请给出时序图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7楼的时序图,对应的就是左边第2个,通电延时,常闭延时打开那个。电源接通后,输出延时一段时间后才变成没有输出。延时之后的动作是圆弧向圆心方向运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7楼的时序图,对应的就是左边第2个,通电延时,常闭延时打开那个。电源接通后,输出延时一段时间后才变成没有输出。延时之后的动作是圆弧向圆心方向运动的。
那是开点(NO)的时序图,注意得电前的触点状态。

网友F:
回复 楼主:
得电前触点是常闭阿,得电后应该会断开,但是延时的作用,要过一段时间才断开。跟时序图不是对应的吗,一开始输出是高电平,一段时间后变低电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得电前触点是常闭阿,得电后应该会断开,但是延时的作用,要过一段时间才断开。跟时序图不是对应的吗,一开始输出是高电平,一段时间后变低电平了
错,那个图,得电前是断开的,得电马上闭合,时间到后再断开,断电还是断开状态。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自己看图,什么叫常闭,常闭是不通电的时候触点闭合(是接通状态)。左边第2个得电前是断开的话,还叫什么常闭?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自己看图,什么叫常闭,常闭是不通电的时候触点闭合(是接通状态)。左边第2个得电前是断开的话,还叫什么常闭?
先谢谢
不错那个接点符号是常闭点,但7楼时序不是你前边描述的,7楼的时序是延时断开的开点时序。
关于电路图上的符号,接触较少,偶有接触还和设计者思路不符(调试时出问题),后用PLC就很简单了----不怕“采购”错误。

网友F:
回复 楼主:
左边第2个也是符合那个时序图的。那个时序图,刚接通电源时就是高电平,一段时间后变低电平。左边第2个是通电延时,常闭延时打开。刚接通时因为延时的作用,常闭触点没有立即断开,所以也是高电平,一段时间后才断开,变成低电平。时序图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因为常开常闭的区别,通电延时和断电延时的区别,延时闭合和延时断开的区别。可以产生多种组合。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为了这个请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3534
这里画出三种定时器时序图,该用什么符号表示,请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F:
关键是通电前,通电中(计时阶段),断电后,触点的变化。

网友H:
有几个用过

网友A:
回复 楼主:
时序图是看的很清楚,如果不实际应用,很快就忘了。还是那句话,理论联系实际才能更好

网友F:
回复 网友A:
真弄懂了就算实际工作中一直没用到也不会忘,死记硬背肯定没多久就会忘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