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9):
自认为自己比别人厉害一点,可事实上也出过几次丢人的事情。

有次机修维修实验设备的有个电机叫我看一下,电机不转,是单相220V的,电机手动是可以转动的,感觉机械没什么问题,当然不是很活,通电就是不转,没有一点反应,线路是通的,测量两个绕组阻值差别比较大,我就跟领导说电机可能烧了,一般主绕组和副绕组阻值都是一样的,而这个相差比较大,可能怕是烧坏了,但是又没有闻到异味,我也不是很肯定,根据原理分析,就是副绕组有匝间短路,也有可能可以转动的,只是转动无力而已。 领导又另外找了一个人,说电机是好的,拆了负载,转动很正常,原来只是负载可能是油干了,过紧了而已。

还有一次也是一台电机,轴承不好了,但是也有跳闸的问题,我们测三相电阻不正常,有相还量不通,我说电机烧了,不要换什么轴承了,送修(换绕组的大修一般是送给外面的人修)。 主管说拆下来之前都是转的,不可能烧了,坚持要换轴承装上去,装上去还真是好的,测电流也是好的,后来才想到,电机绕组线接在接线柱最下面的可能接触不好,螺丝一紧就接触好了。

网友A:
这谁都有过几件糗事的。

网友B: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网友C:
可以理解;现在同样还有很多搞维修或现场维护的,一个气缸不动作就认为是程序出了问题或PLC本身出了问题。。却从未先考滤下电磁阀是否已通电,机构方面是否卡死,甚至是否已经通气??

网友D:
这种误判也经常会碰到

网友E:
干得越多,接触的越多,经验积累就多了,这样的错误就很少犯了。

网友F:
在学习中干过糗事应该每个人都有经历过,技术与经验就是靠累积的

网友G:
朋友一台返修的电机(1.1KW)接线后不转,请我去查看原因,我查了半天也没发现什么异常,小型电机Y连接,电源线应该接在接线柱的第二排,没什么不对啊,正纳闷中?正准备检查电机的电阻,突然间发现:电机内部的引线根本就没接到接线柱上,也就是说,修电机的人已经在电机内部完成Y连接,引到接线柱上(第一排)只有3根线,而我却将电源接在第二排,电机当然不会转。

网友H:
都有遇到过,涨经验么

网友I:
这就是经验的积累!以后碰到这样的情况就轻松解决了……

网友J:
这也是经验的积累,维修的活就是经验的积累加胆大心细的活。

网友K:
有时候出现误判也很正常,毕竟同样的表现也可以有不同的原因

网友L:
这些都是粗心大意的武断结果。

网友M:
第一个例子,为啥主副绕组不平衡啊

第二个就很正常了,主管都说了 拆下来之前都是转的 所i有时候判断问题也要多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M:
第一个例子,为啥主副绕组不平衡啊

第二个就很正常了,主管都说了 拆下来之前都是转的 所i有时候判断问题也要多问问
有的电机就是那样,主副绕组匝数不一定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M:
第一个例子,为啥主副绕组不平衡啊

第二个就很正常了,主管都说了 拆下来之前都是转的 所i有时候判断问题也要多问问
原来使用不是也有跳闸的问题吗?检查电机绕组好坏也是主管的意思,

网友N:
我一般很少会直接判定电机烧毁。除非真的看见烧了。。。因为电机不转的可能性很多。

网友O:
误判常有的事

网友P:
第一例电机,主副绕组的阻值肯定是不同的。
只要有心,善于总结,这样的糗事自然会越来越少。

网友Q:
话说我也出过一次糗:
旁边一个厂,听说我技术很NB,特地来叫我过去看看他们的数控机床,电机转起来会报警停机。
我拿了个万用表去,一量电阻正常,绝缘电阻也正常,盘动灵活,电压正常,就说机械部分有毛病,因为带动油泵工作的。后来专修数控机床的来,说电机绝缘坏了,我才想起来没有用摇表检查下,也有可能进水了(万用表是量不出来的)

网友R:
谁都有过.正常。

网友S:
可以说是不细心或者说经验不足也可以。负载故障,启动电机不转,但电机刚通电时或有动静的

网友T:
回复 网友R:
第二个问题也遇到过,我们是拆开发现是绕组出线到端子接线柱这段断开了。

网友U:
工作中如果比较急确实偶尔会犯这种低级错误,所以还是要沉稳些不能急躁

网友V:
丑事人人有,不漏是好手!

网友W:
工作中这样的事很多,有时我多听听操作工了解的情况。

网友X:
 误判谁都会有的。

网友Y:
正常
我估计都会有过几次这样的事情发生!、、

网友Z:
技术是一步步积累的!不出错的都是神!

网友AA:
经验慢慢积累

网友AB:
谁都有失手的时候呀,失手也为自己积累了经验。

网友AC:
这就是经验,以后就会好了

网友AD:
这些经验很重要,有时候能改变大场面

网友AE:
套用柳岩的一句话:年轻时谁没遇见几个渣男啊。都是在跌跌串串中过来的

网友AF:
细心无大错

网友AG:
有一次订购了一台水泵+控制柜,星三角启动。
厂家发了认可图过来,我直接否掉了,因为接触器选型比电极的额定电流还小。
过了几分钟厂家打电话过来了,很委屈的说:您看下图,接触器走的是相电流。线电流=1.73倍的相电流,接触器和热继电器不用选我说的那么大。
我差点脸就红了。。。

网友AH:
前年遇到过一次,

施耐德变频器好像是1KW左右的,一个小电机+减速机,带链条。半夜停机了,不动了。

第二天我接手,测试电机阻值OK,摇表OK。转了散热叶片也不卡。变频器显示的输出频率也是正常的没有报警,频率输出大楷是20HZ的样子。(大意了没有测试变频器是否有输出、

果断换变频器,无奈施耐德变频器太逆天的设置+版本升级各种和手册对不上。

很简单,外围就一个 启动信号和 故障输出。调整参数我硬是翻了手册2小时没搞定。
记得有一个参数是运行方式是选择外围端子 还是通讯之类的始终没有翻到,就是手册太坑,明明在前一个子目录下面第一个还是第二个,就是没有(后来找的供应商过来搞,发现这个参数设置在最后面。)

设置好了,还是不行,后来脱开减速机,电机转起来了,最后发现是减速机坏了。。。。。

这次糗大了。。。。。。。

以至于现在不太喜欢施耐德的变频器,比如台达之类的,手册一一对得上,设置也方便。质量一般而已。

网友AI:
回复 楼主:
单相电机,主绕组的线径更粗匝数更少,副绕组则相反。第一个问题,还有种现象就是电容坏了导致单边,吸住转子也会的

网友AI:
回复 网友AE:
还有一句,叫谁年轻的时候没有干过狗血的事情

网友AJ:
引用 网友AH:
前年遇到过一次,

施耐德变频器好像是1KW左右的,一个小电机+减速机,带链条。半夜停机了,不动了。

第二天我接手,测试电机阻值OK,摇表OK。转了散热叶片也不卡。变频器显示的输出频率也是正常的没有报警,频率输出大楷是20HZ的样子。(大意了没有测试变频器是否有输出、

果断换变频器,无奈施耐德变频器太逆天的设置+版本升级各种和手册对不上。

很简单,外围就一个 启动信号和 故障输出。调整参数我硬是翻了手册2小时没搞定。
记得有一个参数是运行方式是选择外围端子 还是通讯之类的始终没有翻到,就是手册太坑,明明在前一个子目录下面第一个还是第二个,就是没有(后来找的供应商过来搞,发现这个参数设置在最后面。)

设置好了,还是不行,后来脱开减速机,电机转起来了,最后发现是减速机坏了。。。。。

这次糗大了。。。。。。。

以至于现在不太喜欢施耐德的变频器,比如台达之类的,手册一一对得上,设置也方便。质量一般而已。
施耐德的设置确实麻烦,应该是说明书写得垃圾

网友AK:
引用 网友Q:
话说我也出过一次糗:
旁边一个厂,听说我技术很NB,特地来叫我过去看看他们的数控机床,电机转起来会报警停机。
我拿了个万用表去,一量电阻正常,绝缘电阻也正常,盘动灵活,电压正常,就说机械部分有毛病,因为带动油泵工作的。后来专修数控机床的来,说电机绝缘坏了,我才想起来没有用摇表检查下,也有可能进水了(万用表是量不出来的)
这个有时候确实难堪,没有好工具确实不好判断。有时候外行却不理解

网友AL:
经验源于积累,有时经验的惯性也易导致误判!

网友AM:
当年更换PLC的控制模块,请别人去帮领,别人给的时候就简单看下外形,没有核对型号,换上一接电,马上有胶味道。立马断电一看,已经烧了,就一天连续更换两个模块。公司有规定,超过3000K的备件更换必须写改进措施,怎么避免发生,如何减少维修成本。主管不让写这么低级的错误,报上去。就逼我去修模块。我的神啊,我要是会修PLC的模块还在这里混?
后来就拖,拖了半年部门改革。人员变动,就不了了之了。
之后更换东西就一定自己核对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