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轴回原点故障

楼主(2018-04-19):
新代6TB系统 通断电源第一次回原点正常,X Z 轴运动,C轴不动,再回原点,C轴报原点设置不对,新手求教

网友A:
第一次回零C轴坐标有没有变化,这种回零点不对多数是系统没接收到零点开关动作信号。

楼主:
第一次回零,C轴在动数据也在动,再次回原点,数据在动,C轴没动

网友B:
这类不能复位的问题,一是看sensor是否异常(看信号是否正常,接头是否松动),二看电机是否正常,三是看驱动器是否正常。这个要看实际情况,你应该多请教厂里的有经验的师傅。维修除了讲科学,懂原理,知道来龙去脉外,经验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