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485通信用串口助手发字符串回来一堆乱码求指点

楼主(2018-04-19):
公司需要plc读取设备数据,用的485,使用计算机串口助手按照设备说明发送字符回来的是乱码,
发送接收信号灯都正常闪烁,通信格式应该是设置的一样,发送字符试过各种大小写,和加双引号,第一次搞这个,说明书是英文,
我是按照说明书 实例 发送的命令。发送了有接收数据应该不是通信设置出错吧? 搞不懂,求指点下我哪一步弄错了。高搞好几天了不得已来网上求助,谢谢指点谢谢阅读

网友A:
发送和接收都以16进制方式显示,然后你再逐个分析,看看对不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成16制显示结果不还是一样的吗?
现在的接收乱码是有个错误代码在的,只是我不清楚为什么按照例子发过去还是有错误。
回来的这些乱码一下变来变去的 。01nk001 后面的是错误代码 3 (badcommand命令错误,这点我是最奇怪的按照说明书发的,这个错误我也不知道怎么改,我发送的格式有误吗?),4 (timeout应该是超时)都有。再后面的checksum这个我也不懂。
想问下发送字符一般格式是怎样的?

网友B:
这是什么协议?波特率和通讯格式设好了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用计算机串口助手测试。没用plc
应该无协议吧。plc用的rs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B:
波特率 数据位停止位什么的 都是一致的

网友B:
不发那个<>里面的内容试试

网友B:
你这说明书好像不对,是山寨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255估计是打印错误。 -256 . (0-255共256个数字)
现在设备被生产挪到一个角落试不了了- -· 需要等些时间才能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