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9):
我现在有一个机子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的伺服电机运动过程中因为工件没有放到位会发生报警情况,报警我就要断电可是我断电后,气缸控制冲床在冲压一次,我的程序是工件放到位检测开关检测到在冲压,为什么我断了电他还能给电磁阀信号呀,是不是我的急停按钮对控制器有干扰呀

网友A:
可以检测下电磁阀的线圈,是不是确实得到电了。

网友B:
气缸是伸出缩回是单线圈控制还是双线圈控制,如果是单线圈就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断电后气缸会复位。

楼主:
现在冲床上的那个气缸是得一次电就是现在是复位状态断了电,应该没有电了出现气缸得一次电然后复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