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此装置,请各位指教

楼主(2018-04-20):
师傅帮忙看下,这个是什么东东?这是装在气缸上的。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谢谢

网友A:
歩进电机

网友B:
上面已经标识STEPPER MOTOR(步进电机)了。原理自行去百度下便知。

网友C:
步距角是1.8度的步进电机

网友D:
哈哈,还是我们这生产的;57系列步进电机;

网友E:
步进电机,气缸行程用这个控制吗?

楼主:
谢谢师傅们!小弟长知识了,这么巧是你公生产的,以后有什么不对直接问你

网友F:
是电动缸

网友G:
步进电机控制的电动缸……

网友H:
步进电机;

网友I:
是步进电机

网友J:
回复 网友F:
那还要气缸吗

网友K:
汽缸,定位用的。

网友L:
要学会百度啊

楼主:
57系列步进电机点动时正反转都动,你要一直按着它就不动了,同时声音很响好象是转不动,是我线接的不对还是电机本心问题,请大师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