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0):
都是数字量300多点,想用1200做DP主站,加个远程IO,有1200的远程IO吗,像ET200那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数字量300多点,想用1200做DP主站,加个远程IO,有1200的远程IO吗,像ET200那样的

SIR,1200无法使用DP通讯,因此也不会有基于DP的远程IO。

不过你可以使用ProfiNET网络,从而简单的实现1200之间的通讯扩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数字量300多点,想用1200做DP主站,加个远程IO,有1200的远程IO吗,像ET200那样的

SIR,1200无法使用DP通讯,因此也不会有基于DP的远程IO。

不过你可以使用ProfiNET网络,从而简单的实现1200之间的通讯扩展。

1200可以实现DP通讯,只是需要加DP主/从模块而已
使用PROFINET连接ET200的确更好,本体即可支持,通讯更稳定,只是要选择带PROFINET通讯的ET200

网友B:
C版OUT了吧

网友C:
我去找了一下,还真有!

网友C:
虽然有,还是推荐用PROFINET,毕竟PROFIBUS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品了,已经站在了淘汰的边缘。速度慢,抗干扰能力弱,价格也不比PROFINET占优势。除了老项目改造,没有任何理由支持我选择此类型产品。

楼主:
谢谢各位,300多不到400点的数字量,你们有啥好的建议?

网友B:
同一个地方可以直接整体使用ET200的,也有CPU可以编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考虑经济性啊,控制啥的不复杂,就是点数有点多,不然都用200SMART了

网友D:
能不能用~国产的品牌。

网友E:
楼主的主从站都是用1200的CPU的吗?  那就用两个1214的CPU,后面带数字量模块好了,不过数字量中输入和输出的多少,楼主还是先计算一下。输入输出两边均匀分配啊,不然一边全是输出的话,CPU的5V带载有可能不够。

两个通讯肯定是以太网啊,这个错不了,不管是距离 还是速度上,都应该先来考虑以太网的,如果还有HMI和计算机的话,控制箱里就加交换机,比两个网口的1215CPU可是便宜多了,而且方便 灵活,距离远的话还可以加收发器转光缆。

网友F:
直接利用1200本身的网口,走profinet通讯,不是更好吗?用了profinet你就不会再用dp了。然后ET200s就有支持profinet的,IM151-3,便宜实惠,可以用1200作为pn主站,用几个et200s作为丛站,如果有变频器,也可以用带pn的控制单元,伺服可以用pn版本的v90。全部作为丛站。很方便很强大

网友G:
从干活的角度还是net好,从安全的角度看还是dp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用~国产的品牌。
我也想支持国产,客户指定西门子。。。

网友H:
IM151-8了解一下,一排放不下或者供电不够再挂个IM151-3。

网友I(2018-08-11):
回复 网友B:
Profinet 与远程I/0通讯,需要编写程序吗?  远程i/O 接口模块的I/P地址怎么设置?